以前编译好的文件突然就编译不了了

楼主(2021-07-29):
以前编译好的文件突然就编译不了了,以为软件哪里冲突,卸载重装可是还是不行,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1.双击错误1,会指向对应的报错,然后可以对应做修改通过编译;
2.如操作1还是不可以,程序若不涉及保密,可直接上传,这边看下,若涉及保密,可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开始我以为是文件超过了一定的内存限制,所以就复制了一个备份文件,然后把备份出来的文件内容删除的只剩下了上面的那一个窗口,所以编译时才出现了上面的报错        ;然而实际最开始报警的是这次这个样子,软件图库里的图样都是依照自己做的窗口大小而调整应用的,在出错之前修改编译了无数次都没问题,不报错。就是从做了一个间接窗口,窗口里面写了几行帮助性文字,再编译就成了这个样子,后来干脆把这个窗口删除,但也不能像之前一样编译下载了,然后我依据提示照着做了,再编译还会有其他窗口弹出类似问题

截图

截图

网友:
现在您给出来的截图,并没有拉到编译失败的内容;
现在提示的“选择设为原尺寸以加快画面显示速度”,是警告,警告不会导致编译失败。
所以需要拉到导致编译失败的内容,然后双击进入对应的指向元件,做修改,通过编译。

楼主:
按照您的指导编译成功了,谢谢!

网友:
按照您的指导编译成功了,谢谢!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