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交换

楼主(2021-07-29):
PLC如何读取基本窗口编号(LW9050)

网友A:
可以使用资料传输元件,来源地址LW9050,目标地址PLC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资料传输元件,来源地址LW9050,目标地址PLC地址就可以了。

多谢!不过刚才咨询了热线,直接在元件下的PLC控制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不过刚才咨询了热线,直接在元件下的PLC控制里设置就可以了

           不客气,有时候,方法不是唯一,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使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