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_Bit作为宏指令触发条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1-07-30):
在运行宏指令时希望有个运行条件,发现当RW_Bit地址为600000左右的时候,可以正常触发
当把RW_Bit地址设为800000的时候,RW_Bit 的ON或者OFF状态都无法触发宏指令运行?

楼主:
是有限制RW_Bit的范围作为触发条件吗

网友:
是否可能为软件或是电脑异常,重启测试看下情况;
如果还是这样,可以将程序发送过来看看。
程序不涉及保密,这里上传就可以;如果涉及保密,可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再告知下使用软件的具体版本,可以对应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有这个范围限制;
是否可能为软件或是电脑异常,重启测试看下情况;

刚才传图片失败,限制我上传了

网友:
刚才传图片失败,限制我上传了

            您好,我没有这块权限,那你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也可以看到的

网友:
是有限制RW_Bit的范围作为触发条件吗

            您好,已确定宏指令中的安全位的RW-bit地址限制使用到6553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