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问题

楼主(2021-08-01):
TK6071IQ触摸屏我用COM1RS232和1号PLC通讯,COM2RS485-2W和2号PLC通讯,请问可以用一个按钮关闭和打开和2号PLC通讯吗?还有1号PLC内部M继电器状态传送到2号PLC。

网友:
请问可以用一个按钮关闭和打开和2号PLC通讯吗?

            您好,这个问题,没有很理解需求,好像是漏字了;
还有1号PLC内部M继电器状态传送到2号PLC。

            可以,传位信号使用宏指令;传数据可以资料传输元件。

楼主:
屏幕上做一个开关控制485通讯联机和断开,能否提供一个位传送宏指令对实列。

网友:
屏幕上做一个开关控制485通讯联机和断开,能否提供一个位传送宏指令对实列。

        您好,接收到您的需求,目前并没有这样一个直接控制通讯联机和断开的位地址;可以提供一个思路,比如先更改通讯波特率,然后生效通讯位,来达到这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