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些型号可以与平板连接

楼主(2021-08-16):
请问大神,有那些型号不连外网的情况下
可以与平板连接,

网友A:
推荐cMT-SVR-100或是cMT-SVR-200;200具备wifi功能,详细参数点击如下链接
cMT-SVR-100
cMT-SVR-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cMT-SVR-100或是cMT-SVR-200;200具备wifi功能,详细参数点击如下链接
cMT-SVR-100

请问这两相型号不连外网的情况下可以在平板上操控吗

网友:
请问这两相型号不连外网的情况下可以在平板上操控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