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屏有没有当前触控坐标这个系统寄存器

楼主(2021-08-16):
如题。
我在手册上找不到。在一个手册上找到LW9040却在另一个手册上找不到LW9040。两本手册有9040的就没有9041,有9041的就没有9040。我都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对的。

网友:
您好  请参考附图说明。

楼主:
这个资料我手头上的手册上也有,所以我问的是“当前触控坐标”,我要实时的。因为我看到右下角菜单里面的设定里面的什么有个类似滚轮的左右调节,是可以实时改变的。不用放开手就可以产生调节的效果,哦,是亮度,这肯定就不是触控时离开时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这屏肯定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开放了没有?还是说更新了软件,手册没有增加这个地址的说明。
有这个功能就可以划屏了。

网友:
这个资料我手头上的手册上也有,所以我问的是“当前触控坐标”,我要实时的。因为我看到右下角菜单里面的设定里面的什么有个类似滚轮的左右调节,是可以实时改变的。不用放开手就可以产生调节的效果,哦,是亮度,这肯定就不是触控时离开时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这屏肯定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开放了没有?还是说更新了软件,手册没有增加这个地址的说明。
有这个功能就可以划屏了。

         请发送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还有此贴链接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我强调一次。我不是要2楼给的这四个LW。我要的是像系统设置里面调亮度这样的滚轮,按住屏幕左右划手指,立即可以改变亮度这种功能。我要划手指画圈仿真手轮。也像是一些家用电器上的数码转轮,正转数值加大,反转数值减小。
是划屏,按住移动手指。
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就回复没有,不要再给我推荐9041 9042 9043 9044 9045。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
我强调一次。我不是要2楼给的这四个LW。我要的是像系统设置里面调亮度这样的滚轮,按住屏幕左右划手指,立即可以改变亮度这种功能。我要划手指画圈仿真手轮。也像是一些家用电器上的数码转轮,正转数值加大,反转数值减小。
是划屏,按住移动手指。
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就回复没有,不要再给我推荐9041 9042 9043 9044 9045。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说清楚了。

           您好,如还有疑问,请与电联跟进人员继续沟通

网友:
这个怎么不直接回复到贴里呢 我也想看看啊 楼主有没有搞定了

楼主(2022-12-15):
回复没有向用户开放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