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读取配方问题

楼主(2021-09-06):
各位大神们 我最近在学习触摸屏的配方 到官网下载了一个学习 遇到理解上的问题 求指点
result = RecipeQuery("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Name=%(name);", n_records)
//查询配方(Employee)中的Name字段数据等于name的数据笔数。查询结果的数据笔数存放在N_记录(n_records)
上面这个很好理解
result = RecipeQuery("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On_Board>=%(str_YMD) ORDER BY On_Board ASC;", n_record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
查询配方(Employee)中的On_Board字段数据大于等于str_YMD 然后这个ORDER BY On_Board ASC是什么意思?

楼主:
消灭0回复 谁帮我解答一下啊

楼主:
都这么久了 没人指导一下吗 版主在不在啊

网友(2022-02-12):
result = RecipeQuery("SELECT * FROM Employee WHERE Name=%(name);", n_records)这里的name可以是ASCII吗,我用数字可以搜索,用数值搜索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