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做一个弹出窗口模板,控制多个相同设备?

楼主(2021-09-09):
如题,比如有100个水泵的控制,这个怎么实现?咨询了400客服,说是用宏指令来做,但是又不说具体方法

网友:
请您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对应跟进

网友:
short a = 0    //设备编号
bool m1 =false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SetData(a, "Local HMI", Lw, 200, 1)
if a > 0 then
GetData(m1, "Local HMI", Lb, 100, 1)
SetData(m1, "Local HMI", Lb, a, 1) //通过设备编号计算写入地址 a 等于任意数

反正大致这样挺简单的,不过你想让人家帮你写。不现实
还是得自己研究研究

网友:
以前做着玩得案例

网友:
问题描述过于简单,比如这100个水泵是单纯的IO启停控制还是功能更复杂的模块控制,如果是简单的启停控制使用的PLC还是IO模块,通信用的开放协议还是MODBUS控制,不同的控制方式使用的方法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