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窗口的位置,能否控制?

楼主(2021-09-09):
我想做一个弹窗,如果用直接窗口,位置无法位置,只能是配置时候设置的多少就是多少。如果是间接窗口,好像设置里可以控制,但是实际好像没效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直接窗口和间接窗口,配置元件属性的时候,都可以勾选上“窗口控制条”来移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