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设备通过触摸屏读取单片机数据

楼主(2021-09-10):
请问下,主从模式想用另外一个通用RS232通过触摸屏读取单片机数据,但是发现主从模式的报文和通用的不一样,请问有说明吗?
触摸屏和单片机用的是RS485通讯,报文是通用的

网友A:
您现在的架构是一台触摸屏通过485连接单片机正常通讯;现在需要另一台触摸屏的232口连接这台屏,读取单片机的数据吗?
现在从屏通讯不上的话,需要先知晓屏的型号,屏之间的接线,主从屏的参数设置,看下这些是否正确?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两台触摸屏都是MT6103
通讯没问题,但是我查看了下报文,发现主从协议下的功能码似乎和通常的不一样
比如01  03 00 00 00 00 CRC1 CRC2
但是主从协议下的报文是 很长的一串   比如 01 60 00 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的架构是一台触摸屏通过485连接单片机正常通讯;现在需要另一台触摸屏的232口连接这台屏,读取 ...

比如作为从站的HMI2通过HMI1读取PLC
我设置的是4x -5#0   地址整段间隔5
发送的指令是:      01 60 A0 00 08 00 0A 00 00 05(站号) 0B FF 00 00 00 00 01 23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两台触摸屏都是MT6103
通讯没问题,但是我查看了下报文,发现主从协议下的功能码似乎和通常的不一样
比如01  03 00 00 00 00 CRC1 CRC2
但是主从协议下的报文是 很长的一串   比如 01 60 00 00 .........

        您好,明白您的问题点
        请您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