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ccess2 安卓版问题

楼主(2021-09-13):
MT8071iE,用EasyAccess2 PC端可以正常联网监控,用手机安卓版在线后点击VNC没反应。VNC套件已安装,VNC viewer预设为EasyAccess2.0 OVPN Connector。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因为VNC是第三方软件,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建议更换VNC APP测试。

网友:
淘宝去买个收费,或者破解得VNC,好用得紧。讲道理花这个钱不如用C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