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控制指示灯闪烁怎么不受限的立即停止

楼主(2021-09-15):
用宏指令做了个闪烁测试.
要求:按下“启动”,指示灯按设定的周期时间开始闪烁。
         按下“停止”按钮,指示灯要立即熄灭。
用的是While....Wend语句 ,思路如下:
While (启动 true)
    //statement
    ...ON
    DELAY()
    ...OFF
    DELAY()
    if (停止 true)  then
       ...OFF
       break
WEND
因为“停止”命令在While 循环里面,受周期时间影响,如果时间设定较长,按下停止不能立即停。
请教大家这个要怎么处理?

//*TO 版主,没注意看版规,发到HMI综合版了,抱歉。

网友:
有无考虑分两步,一步控制,一步控制闪动。或者使用指示灯的闪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