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将常数写入寄存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9-22):
想问下大家,在使用“多状态设置”元件时,其中地址和写入常数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知道是将常数写入到寄存器,但是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常数是自己随便填一个就行吗?还是说每个常数都有相对应的功能?

网友A:
作用就是将设定的常数写入到寄存器地址里;
但一般可能会搭配某项功能使用,这样这个常数值根据使用的功能,才会有指向意义。
比如说XY曲线的控制地址,你用多状态设置元件往这个地址里写常数1就是重画,常数2清除,常数3清除后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就是将设定的常数写入到寄存器地址里;
但一般可能会搭配某项功能使用,这样这个常数值根据使用 ...

你好,那我要是对按钮的应用呢?想实现:按钮没按下去的时候,是“0”无颜色的状态,然后按下去显示“1”有颜色的状态,再按下去恢复“0”无颜色的状态。

网友A:
您好,您应该是要做一个多状态设置指示灯,3个状态,状态0-2分别添加你需要的图片;再通过相同地址的多状态设置元件赋值看效果。

楼主(2021-10-25):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应该是要做一个多状态设置指示灯,3个状态,状态0-2分别添加你需要的图片;再通过相同地址的多状态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