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密码

楼主(2021-09-22):
怎么设置动态密码啊

网友A:
屏端做应该要使用到宏指令;
或者PLC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端做应该要使用到宏指令;
或者PLC端完成。

有现成的模板吗

网友:
这个要宏指令做到屏上

网友:
我才学的,前几天刚好用宏指令做了一个,你要可以免费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