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HMI的宏指令实现一键启停逻辑

楼主(2021-10-04):
怎么用HMI的宏指令实现一键启停逻辑

网友(2022-06-23):
bool a[2],QB_lamp,MB_Rising_edge
bool on=1,off=0
GetData(a[0], "Local HMI", LB, 0, 1)

//产生上升沿
if a[0] and not a[1] then
MB_Rising_edge=1
end if

//启动自锁
GetData(QB_lamp, "Local HMI", LB, 10, 1)
if ( MB_Rising_edge and not QB_lamp ) or (not MB_Rising_edge and  QB_lamp) then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0, 1)
else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0, 1)
end if

//复位上升沿和保持
MB_Rising_edge=0
a[1]=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