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3IE无线连接

楼主(2021-10-10):
无线设置IP,跟电脑IP段相同。开启WIFI时,列表扫描不到局域网无线WIFI信号,刷新也一样。此时,我开手机热点,就可以看到手机热点并连接成功。这会也可以看到局域网无线WIFI在列表,再连接这个局域网WIFI也连不上。返回后也看不到列表有这个WIFI热点。请解答哪里出错。

网友:
确定下MT8103iE 的有线网络的 IP (屏上NETWORK页签)和无线网络的 IP 地 址(屏上WIFI页签)不在同一个网段,否则可能造成无法正常上网。

楼主:
好的。我试下。比如有线设置192.168.1.11,无线设置192.168.0.11

网友:
好的   您试试
结果可以再反馈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