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变数未初始化和指令用不了

楼主(2021-10-14):
如以下指令,编译时提示变量MOVE未初始化,使用位状态设置元件时触发宏指令,写入LB0=10,LB10没有数值,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感谢你们的帮助!

macro_command main()
int move
GetData(move, "Local HMI", LB, 0, 1)
SetData(move, "Local HMI", LB, 10,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move未初始化的意思是最开始没有对move赋值 比如int move=0这样就可以了 不赋值也没影响 你现在的问题是这条宏指令是周期执行的 并不是你说的位状态触发的。还有lb是位地址,不能=10。改成 用字地址l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