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TT下 JSON进阶无法选择

楼主(2021-10-19):
软件版本为6.06.01
目前可以正常连接到阿里云,但因为JSON进阶选项无法选择,无法上传下载数据。

还望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一下,选择的机型是8071IE  在线模拟下进行的编辑

网友A:
对的,MT8071IE下选择不了JSON进阶选项;灰阶代表不支持;
cMT系列下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MT8071IE下选择不了JSON进阶选项;灰阶代表不支持;
cMT系列下可选。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