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1IP触摸屏的IP地址怎么查看

楼主(2021-10-25):
MT6071IP触摸屏的IP地址怎么查看,想用穿透功能监控PLC,但是触摸屏系统查看不到IP地址·

网友A:
MT6071IP触摸屏的IP地址怎么查看,想用穿透功能监控PLC,但是触摸屏系统查看不到IP地址·

            您好,MT6071ip没有网口,所以没有网口的IP地址。
穿透的时候,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设置相关串口参数,可以参考此示例【范例程序下载】 D14.串口穿透通讯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T6071ip没有网口,所以没有网口的IP地址。
穿透的时候,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设置相关 ...

下载的文件解压后不能打开,怎么办,解压后只有一个MPT文件无法打开

网友:
MTP格式文件,在EB pro软件中,打开选项下可以浏览到,进而打开。

楼主:
做穿透时 HMI 与 电脑通讯线选用什么线,是HMI程序下载线行不行呢,程序下载线是mini型的插头的,看了下资料要设置COM口的参数,PC与HMI 连接 COM口和HMI与PLC的COM口连接参数,PC和HMI是不是不能用程序下载的线来连接·因为我把HMI程序下载线连到电脑后,在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上面不是弹出COM口·是弹出显现在《通用串行控制器》里,这个就无法设置HMI与电脑的COM口参数了呀·

网友:
您好,对的,做串口穿透的时候,电脑和屏需要使用串口线连接,不能用USB线连接。

楼主:
我笔记本没有9针接头   只能用USB接头转9针接头···这个线制作的方法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