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档自复位按钮

楼主(2021-11-11):
请问我想做一个三档自复位按钮,怎么做成点击按钮变成中右中右,或者中左中左这样循环,而不是中右左中这样循环。

网友:
设置一下循环范围就行

楼主:
你是说把状态数设成2?
可我这是三档按钮。

网友:
从图库里把图标复制到工程文件,在里面可以修改。可以增加减少状态,把它改成你需要的就行。

网友(2022-04-07):
三个无图片多状态设置加一个多状态指示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