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用rs232的modbus rtu连接西门子1212plc

楼主(2021-11-12):
选用的TK6070IP用rs232的modbus rtu连接西门子1212plc,在eb8000软件内系统设置如图后。将屏幕和西门子的1212加了rs232拓展模块的连接后,威纶屏幕显示无法没有和plc连接。这个是系统参数设置错了还是不支持rs232的modbus协议通讯?上图内部选择plc类型中可以找到西门子s1200系列但接口类型只支持网口。

网友A:
我们和西门子1200以太网通讯为主,因为我们有内置以太网通讯驱动;
我们也支持MODBUS协议;
现下,建议您重点排查下接线和地址对应关系;
TK6070ip的232管脚是695(6TX,9RX)不是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和西门子1200以太网通讯为主,因为我们有内置以太网通讯驱动;
我们也支持MODBUS协议;

接线没问题,威纶com端口6tx、9rx、5gnd对应接plc的232模块端口的2rx、3tx、5gnd。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tk6070ip连接plc用rs232接线modbus通讯这样的例程呢

网友:
暂无此案例提供参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