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导出的历史数据默认是dtl

楼主(2021-11-17):
有没有办法直接是excel,客户一定要装转换器才行吗

网友A:
上传的时候,可选择CSV格式,见图,可以直接用Excel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的时候,可选择CSV格式,见图,可以直接用Excel打开。

你好,U盘导出的时候可以选择吗?

网友A:
你好,U盘导出的时候可以选择吗?

             您好,采用U盘导出的时候,可以使用备份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采用U盘导出的时候,可以使用备份功能。

你好,TK6071是否不能选择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采用U盘导出的时候,可以使用备份功能。

当前软件版本V6.06.01.383s,选择不了历史资料取样

网友A:
你好,TK6071是否不能选择该功能.

             您好,TK6071iP不可以,TK6071iQ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TK6071iP不可以,TK6071iQ支持。

你好.我的是TK6071IQ,有U盘口的,但是编程的时候一选文件来源为 历史资料取样就自动跳回RW了

网友A:
您好,请确认程序中的HMI机型选择的是什么,是否误选TK6071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确认程序中的HMI机型选择的是什么,是否误选TK6071ip。

不好意思,我有 两个程序,确实开的是IP的程序!

网友:
不好意思,我有 两个程序,确实开的是IP的程序!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