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 Pro在win10系统上安装,弹窗中部分内容显示不全

楼主(2021-11-30):
弹框中“安全”、“报警”栏显示不全,黑框,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调整Display Setting选项,详见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Display Setting选项,详见附图。

已按照您提供的方法完美解决,谢谢!

网友:
已按照您提供的方法完美解决,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显卡有关,N卡的机子都没问题,A卡的机子都有问题,用2楼的方法设置成第二个第三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