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惠普电脑打开软件,有部分控制框是黑色的

楼主(2021-12-02):
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安装是正常的,请问有什么需要改的显示设置吗

网友A:
您好  可调整Display选项。
参考此帖EasyBuilder Pro在win10系统上安装,弹窗中部分内容显示不全
https://bbs.weinview.cn/forum.ph ... 760&fromuid=359
(出处: 威纶通官方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调整Display选项。
参考此帖EasyBuilder Pro在win10系统上安装,弹窗中部分内容显示不全
https:/ ...

是的,谢谢,刚才也找到这个办法了!

网友:
是的,谢谢,刚才也找到这个办法了!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