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件不受控制的闪烁

楼主(2021-12-09):
用的cMT2019x标准的触摸屏,连接的是雷赛SMC632E运动控制器,用的TCP/IP协议。
触摸屏多重赋值的控件,还有一些复制的控件只是文字标签不同,但在显示的时候我的控制器变量没有变为true但是触摸屏的位状态显示灯会自己亮,而且是莫名其妙闪烁的亮。两个相同地址的控件,只是文字标签不同还会出现一个不亮,一个闪烁的情况。
求解啊,困了三天了

网友A:
请问是许工吗?

楼主:
问题出在协议上。一开始使用的是 V3 TCP/IP communication optimum 协议,更换为V3 TCP/IP 即可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许工吗?

我的课长倒是姓许,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我富士康的这个课长

网友:
我的课长倒是姓许,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我富士康的这个课长

                您好,对的。

网友:
问题出在协议上。一开始使用的是 V3 TCP/IP communication optimum 协议,更换为V3 TCP/IP 即可恢复正常了。

            收到,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