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触摸屏连接PLC后上电显示PLC无响应

楼主(2021-12-16):
MT6070IH触摸屏连接PLC后上电显示PLC无响应,可以输入数据的窗口无法正常弹出,通讯设置都没问题,输入框地址跟PLC地址对应的上,如何解决,用的EB8000最新版

网友A:
MT6070IH后面是几WV?连接的什么PLC?232还是485通讯,通讯线序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6070IH后面是几WV?连接的什么PLC?232还是485通讯,通讯线序是怎么样的?

3wv,连接的西门子S-200,485通讯线,

网友A:
3wv,连接的西门子S-200,485通讯线

             您好,屏的型号是MT6070ih3,如果采用COM1的485 2w连接西门子200,正确的线序是屏端125对应PLC835;且通讯线接的屏的母座;软件中配置COM1
             建议确认线序,通讯线有没有插正确,软件中对应COM口,两端参数对应。一般这些注意上了,再加上触摸屏程序中使用地址可以对上PLC,通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屏的型号是MT6070ih3,如果采用COM1的485 2w连接西门子200,正确的线序是屏端125对应 ...

用原来MT508T的485PLC通讯线可以吗

网友:
用原来MT508T的485PLC通讯线可以吗

            您确认下,如果通讯线上接屏端的头子是母头,现在插在屏的公座上的话,就不对的;MT6070ih3和西门子200的连接线如一开始告知的要求
屏的型号是MT6070ih3,如果采用COM1的485 2w连接西门子200,正确的线序是屏端125对应PLC835;且通讯线接的屏的母座;软件中配置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