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状态设置元件属性的安全控制

楼主(2022-02-11):
这里的设置当位为OFF时候生效,但是实际上是,这里的位当为ON的时候,这个按钮才隐藏的。和实际相反的。

如何理解

如何理解

网友A:
按理,应该不会。
可以上传程序且告知下软件版本,这边先测试看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应该不会。
可以上传程序且告知下软件版本,这边先测试看下情况

实际确实如此,用的EB8000 V4.66.02.2016版本的

网友:
这里的设置当位为OFF时候生效,但是实际上是,这里的位当为ON的时候,这个按钮才隐藏的

           您好,这个现象要这样去理解,OFF的时候生效,指可以操作这样元件;所以ON的时候不生效就是关闭,所以元件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