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数据库宏指令

楼主(2022-02-12):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IE系列触摸屏的配方功能,由于配方数目比较多,有500个左右,需要用到配方搜索功能,我参照手册试了下,还是不对,哪个大神教教我,最好能发个实例给我看看,下面是我写得宏指令,lanp是配方名称,2005是配方项目
macro_command main()
int recordID = 0
int total_row = 0
int row_number = 0
bool result_query
bool result_id
short name
GetData(name, "Local HMI", LW, 0, 1)
result_query = RecipeQuery("SELECT * FROM lanp WHERE 2005 =%(name)", total_row)
if (result_query) then
RecipeQueryGetRecordID(recordID, row_number)
SetData(recordID, "Local HMI", LW, 1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欢迎您来威纶通论坛交流疑问。
论坛有分“HMI综合版”“Macro宏指令版”“变频器综合版”等
请大家“对号发帖”,谢谢配合。

网友(2022-11-26):
你好,解决了吗?我也在做,但是只能全字匹配搜索,不能模糊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