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Q 能实现 两个屏幕 控制一个PLC吗?两个屏幕功能一样,相当镜像功能

楼主(2022-03-14):
tk6071iQ 能实现 两个屏幕 控制一个PLC吗?两个屏幕功能一样,相当镜像功能
比如屏幕A和B放在两个不同的操作室,A和B界面一样,对同一个plc进行控制,前提是不会同时控制。
这样怎么接?
用 rs485,hmi的站号 分别设置0 和 1?

两个屏幕一个烧写为0,另一个为1

网友A:
屏之间使用串口主从协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之间使用串口主从协议实现。

您好,
我想做个通用的方案,考虑后期可能出现2个以上的屏幕,直接采用网络方式接入

1. 能否介绍一下网线方案?
2. 硬件上,使用交换机接入 plc,屏幕1,屏幕2即可?
3. 设置上,只需要设置好ip地址,屏幕间不存在通信,这样屏幕1和屏幕2不存在通信和冲突的问题吧?

网友:
1. 能否介绍一下网线方案?
2. 硬件上,使用交换机接入 plc,屏幕1,屏幕2即可?
3. 设置上,只需要设置好ip地址,屏幕间不存在通信,这样屏幕1和屏幕2不存在通信和冲突的问题吧?

您好,硬件上加交换机接上就可以;
如果全部都是以太网口,那就全部接到交换机上通讯,各自独立,不影响;
如果PLC是串口,只能串口连一台屏,屏之间再走以太网主从,那么从屏通讯建立在主屏基础上,主屏一旦出问题,从屏通讯也无法正常,设置说明如图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
有没有出一期完整的教程呢,最近有个项目也要用到三个屏幕,plc位fx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