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V6.6.1软件工程,转到笔记本V6.6.2打开画面字体都放大不少?

楼主(2022-03-24):
如题,怎么字都变大了?

网友A:
您可以通过【工程文件】》【文字DPI】做下调整。

楼主:
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可以正常显示了

             OK

网友(2022-07-20):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通过【工程文件】》【文字DPI】做下调整。

这个只能选择一次吧,用了一次文字DPI调整后,这个选项都没有了
这是开始有的

完成后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只能选择一次吧,用了一次文字DPI调整后,这个选项都没有了
这是开始有的

            是的,是这个现象。第一次打开,如有异常,会显示;正常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