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串口能实现dtu功能不?

楼主(2022-03-26):
如题所示,使用了mt8051ip屏幕,以太网连接了个plc,串口没有用,刚好现场需要个串口透传功能,咨询下高人,感谢。

网友:
您好  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公司名称(包含区域)  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还有此贴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们会对应跟进。

网友:
可以的,我用的MT8071IE。开通EasyAcces2.0。打开编程软件主菜单。选穿透设置。没有装驱动提示装虚拟端口。点确定。自动装完。先开监控联机。再设定穿透以太网地址,一般都是10.7.x.x。电脑上装的虚拟端口就可以操作端口远程操控。我试过的下载施耐德TM100.200PLC程序。监控程序。监控S7200CNPLC程序,下载程序不太理想,容易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