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 Pro做的界面怎么自动切换?

楼主(2022-04-01):
希望开机时显示起始界面,然后定时自动切换到工作界面,或者检测到PLC变量变化时切换到工作界面。不知道怎么做,请指导一下,先谢啦!

网友A:
定时自动切换到工作界面——可以使用【系统参数设置】》【屏幕保护时间和窗口】
检测到PLC变量变化时切换到工作界面——可以使用【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自动切换到工作界面——可以使用【系统参数设置】》【屏幕保护时间和窗口】
检测到PLC变量变化 ...

谢谢! 我来试试

网友A:
谢谢! 我来试试

              好的,不客气,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不客气,你试试。

按照你的方法,试验通过,非常感谢!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试验通过,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