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问题

楼主(2022-04-11):
一台PLC,一台触摸屏,一个扫码枪
扫码枪连到触摸屏的串口上,PLC和触摸屏网线连接
目的:扫码枪扫码显示到触摸屏上,然后通过宏指令将扫到的条码传送到PLC里,宏指令编程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SpaceChar[10]
StringGet(SpaceChar[0], "Barcode Scanner/Keyboard", BARCODE, 1, 10)
StringSet(SpaceChar[0], "CODESYS V3 (Ethernet)", "Application.HMI.ScanGetString[0]", 10)
end macro_command

问题:PLC里始终只显示第一个字符,比如扫到1234567890或者9876543210,PLC得到的总是第一个字符1或者9。
请问上面的宏指令写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元件看一下字节长度设置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