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1iE与有人串口服务器USR-DR302型通讯来读取485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2-04-19):
您好!我想用MT8071iE与有人串口服务器USR-DR302型通讯来读取485传感器数据,但试了很多次都不行,附件PDF文件是硬件连接和各硬件之间的参数设置,请帮忙看看我的参数设置那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第一步开启触摸屏硬件连接,第二步找到网络设置,选第二个,固定网络地址如下,然后输入图片的网络ip.不能选第一个自动获取ip。编程界面加载驱动,MBS TCP客户端。从站号很重要,按图片操作。模块检查是不是服务器设置,IP。端口号。串口通信参数。往往是停在第一步。就是触摸默认是自动获取IP。所以后面的正确设置都没有用。测试上海卓岚的模块有效(模块内必须选转换协议为Modbus tcp。选透明传输无效)

网友(点评):
海!外直播 v.ht/99996 禁闻视频 v.ht/39999 办公大楼落成,门口对联.书记挥毫,上联: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不T·W不受贿两袖清风.大家齐赞!考虑民主,征横批,大家不作声,一老农经过,顺口而出:查无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