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时间没法修改

楼主(2022-06-03):
各位老师好,我把触摸屏的时间设定好后,在触摸屏不断电的情况下,时间显示是正常的,但是断电后再上电时间显示又变成了默认的时间,如上图,请问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呢?谢谢!

网友:
请问触摸屏的型号是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