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SHJ-A.DLL文件

楼主(2022-06-04):
最新版本6.07,每次启动加载设备驱动时,都提示找不到SHJ-A.DLL文件,怎么解决?

网友:
提示驱动重复,截图中第一项驱动名称是正确的;
所以到您的软件根目录下删除SHJ-A.dll 就可以了。

楼主:
在确实有两个,应该删除哪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确实有两个,应该删除哪一个?谢谢!

我删除了8K的,启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