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标签中文乱码

楼主(2022-06-07):
欧姆龙的中文标签导入到触摸屏里都是显示的乱码文字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今天刚在官网下的,V6.07.01版本的

                  还有一点注意事项先确认一下,如果是txt格式文档导入的话,注意编码必须是ANSI格式。

网友A:
建议软件升级至最高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软件升级至最高版测试。

今天刚在官网下的,V6.07.01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