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1ip怎么使用EasyAccess2.0

楼主(2022-06-08):
手机端和平板端的软件在哪里下载呢??现在触摸屏有了,开通卡也有了,但是软件下载不了,PC上的软件有了,求解,谢谢

网友:
手机端和平板端的软件在哪里下载呢??现在触摸屏有了,开通卡也有了,但是软件下载不了,PC上的软件有了,求解,谢谢

                1.EA2.0软件
              (1)安卓系统的,官网的下载中心提供下载;
              (2)苹果系统,在苹果自带的浏览器软件Safari里面输入网址  ios.easyaccess.cn 下载即可,按照上面的提示在 设置--通用--设备管理--信任EasyAccess2.0就可以了。
                2.再自己搜索下载第三方监控软件V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