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 485通讯一个压力变送器 问题

楼主(2022-06-14):
   首先我确定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地址波特率校验 都没有问题,HMI设置是modbus RTU   找不到MODBUS RTU(hex)

读取压力变送器  总是失败    是我不应该选modbus RTU  还是怎么回事,   温度的地址是0001    我设置的是1  但是读不出来

网友:
读取压力变送器  总是失败    是我不应该选modbus RTU  还是怎么回事,   温度的地址是0001    我设置的是1  但是读不出来

            modbus RTU可以选,地址是十进制;此驱动地址是从1开始的,如果下位机不是(和那边售后确认),那这边还需要加1对应;如此例,这边需要使用地址2对应。

HMI设置是modbus RTU   找不到MODBUS RTU(h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啊,   我用的是MT6070IH   选的是MODBUS RTU   软件用的是EB8000你说的 modbus rtu  hex   选项里没有
                              波特率跟仪表设置的都是一样的,仪表的通讯地址是1   我在EB8000里设置的也是1.  但是就是不通讯,两个表都没问题,我分别测试过 都能通讯。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啊,   我用的是MT6070IH   选的是MODBUS RTU   软件用的是EB8000你说的 modbus rtu  hex   选项里没有

              不客气:handshake  确实,EB8000中没有modbus rtu  hex
              接下来这个问题的有效处理,我建议您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包含区域) 手机号码还有此贴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对应人员电联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