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弹出提示窗口

楼主(2022-06-24):
想做一个当系统进行至某一步骤时,会自动弹出一个文字提示,比如说,“请加水!”,点击确定后,系统开始加水

网友:
想做一个当系统进行至某一步骤时,会自动弹出一个文字提示,比如说,“请加水!”,点击确定后,系统开始加水

              您好,分享下我的看法:系统进行到某一步骤 —— 应该可以做到下位机的某位置位 —— 屏上对应直接窗口弹窗提示需要的内容 —— 屏上岗确定键,将此位复位,窗口关闭;此位复位,下位机端实现开始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