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21iE 历史数据显示及趋势图等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05):
小弟初学威纶通触摸屏不久,有诸多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特来请教各位大佬,请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1、趋势图相关问题:
   目的:想将三个不同地址的数据显示在一个趋势图中   ,原本是这样做的:采样点已根据程序输出点做好(只能选一个地址),并建立三个通道,趋势图中选择所有通道并为其各自选择不同的地址,但在离线模拟中,以失败告终  (最终得知通道地址只能是相邻的?那我在做趋势图时为通道分别选择不同地址有何意义?)        所以想问大佬,不同地址放在同一趋势图是否可行,小弟操作是否有问题。

2、历史数据显示:
  同样,采样点也已根据程序地址做好,(共133个采样点,都只做一个通道) 然后在离线模拟的过程中,对应地址框输入什么,历史数据表中就能及时显示,但在现场调试的过程中,数据表就不显示了,除了框架。编译过程中提示采样点过多,于是另做一个采样点的报表,结果还是显示不出来。       特问大佬们,此问题如何解决。

另外,想请教下数据刷新问题,可否做一个按钮,将之前数据刷新重新记录。

望大佬们能指教指教,感谢感谢!认真看过的朋友们,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A:
1.想在一张表上显示多个地址数据,必须连续地址;
2.假设你的PLC端地址不连续,举例要采D0,D3,D5(16 bit);那么,我们程序中设置地址的时候,来源D0,再往下添加5个即对应D0-D5;然后在显示元件上将你需要显示的勾选,这也是一种办法。
3.数据表在屏上不显示数据,只有一个框架,重点排查这里的历史控制地址,不能重复使用;
4.可用LB9026删除所有取样数据。
如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想在一张表上显示多个地址数据,必须连续地址;
2.假设你的PLC端地址不连续,举例要采D0,D3,D5(16  ...

感谢回复,我去试试!

网友:
感谢回复,我去试试!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