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用索引寄存器后,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2-07-07):
当前情况是:  显示元件D设置为LB9200  + 偏移地址index5 (对应通讯状态)
在index5中输入1  ,并不读取LB9201的数值,似乎是读了别的状态。

网友A:
目前index是以字为单位偏移的;
所以在位的使用上,给值1,就是偏移16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index是以字为单位偏移的;
所以在位的使用上,给值1,就是偏移16个位。 ...

那比如我有10个位,LB0-9
显示元件为LB0 + 偏移地址   能实现用这个元件+地址偏移显示出LB0-9吗

网友:
举例:LB0-LB9使用上index给值偏移1;
那么就会指向LB16-LB25。
测试看下会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