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不懂就问

楼主(2022-07-08):
请问触摸屏和PLC连接是根据什么来定义come口和波特率的?谢谢

网友:
1.根据PLC使用的485还是232来对应屏匹配;
2.屏根据各个型号具备的端口和引脚定义确定好使用的COM口;
3.软件内添加驱动,填此COM口;
4.波特率两端对应。
以上是大致对应关系;具体的请参考软件内置手册对应各个型号的对应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