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数据显示异常——请教

楼主(2022-07-12):
数据显示异常:
1.离线测试能够显示报表,但数据元件显示值和历史数据报表值呈倍数关系。
2.现场调试时,数据元件单个显示和PLC对应点数值正常,记录到U盘的数据也正常。但历史数据记录表显示不出来。

现在怀疑是,数据元件属性和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属性格式设置不同的问题,请问大佬,这些格式设置不同是否会影响报表记录功能的正常显示。
(图中分别为 “数据元件属性”、“历史数据显示元件属性”,对应的同为一个PLC输入地址)

楼主:
图上传不见了..............

网友A:
历史数据显示的控制地址不能重复,否则会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史数据显示的控制地址不能重复,否则会异常。

地址一百多个,我已经检查好几遍了,没有重复的。
现在情况是,离线测试完全正常;我设置的采样点是数据采集到U盘,U盘里的数据也都有且正常,就是触摸屏报表一直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格式不对或者报表数量有限制。。。。

网友:
您好  了解
接下来需要您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包含区域) 手机号码还有对应程序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们会有对应人员电联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