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109X程序更换为MT8102iP

楼主(2022-07-12):
各位高手:
     半路接手一个项目,没注意看HMI程序的型号,写入HMI才发现型号不对。程序的型号是cTM2109X,现场HMI是MT8102iP。在软件上的选择只有cMT之间的转换。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转换为MT8102iP?

网友:
如您所见,cMT型号转不过去。

网友(2023-06-24):
简直是反人类设计,同软件同平台,一个项目变成另一个项目,屏幕画面还得重写,浪费时间,以后再也不用威纶通了

网友:
大家好 以下请知悉:
cMT系列无法转换到其他型号,是因为很多功能,其他系列不支持,所以无法直接转过去,需要重新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