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MI程序中设备cMT2109X更换为MT8102iP的方法

楼主(2022-07-13):
    半路接手一个项目,准备写入HMI才发现软件中的HMI是cMT2109X,设备中的HMI是MT8102iP。在软件上更换型号只是选cMT系列的,没有其它系列。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可以直接修改成MT8102iP的?

网友A:
确实转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转不过去。

谢谢!找了很多方法都不适应。现在在重新做,

网友:
谢谢!找了很多方法都不适应。现在在重新做,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辛苦。
           因为软件是向下兼容的特质,后续触摸屏型号不确定的时候,建议先使用简单的型号编程,避免此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