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复制情况下, 安全选项下的寄存器状态不会跳地址间隔

楼主(2022-07-17):
多重复制情况下, 安全选项下 的寄存器状态不会跳地址间隔。需要一个一个去修改,手都改断了

网友:
您好 收到您的反馈
请问您使用的是哪个版本软件呢?
我来对应操作看一下情况先

楼主:
6.7.2.246。我试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
了解
我一开始没看仔细,如果是元件安全下的地址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多重复制间隔改变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