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或下载时警示

楼主(2022-07-18):
   我改一个触摸屏方案后,每当编译或下载后提示有一些图片尺寸不相符,其中一个窗口有10个元件以上,请避免这种情况,问是否要继续。各位大师,这种警示有影响吗?

编译或下载时警示

编译或下载时警示

网友:
这个提示的含义:
是警告,不是编译失败;就是可以通过编译 可以下载到屏中使用  可能会造成屏的速度变慢;
处理:
可以先按照提示修改,也可以先下载到屏中观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