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系列操作记录设置

楼主(2022-08-02):
                                                              IE系列操作记录设置
1:屏是MT8071ie,在做操作记录时离线模拟,操作记录检视没有记录。确认本人操作设置没有任何问题。对着视频一步一步做的
2:屏是MT8071ie是不是离线模拟不出来操作记录检视
3:换emt系列就可以离线模拟出来

网友A:
1:屏是MT8071ie,在做操作记录时离线模拟,操作记录检视没有记录。确认本人操作设置没有任何问题。对着视频一步一步做的
2:屏是MT8071ie是不是离线模拟不出来操作记录检视
3:换emt系列就可以离线模拟出来

               您好,可以上传一下您的测试程序看一下或者发至tech@weinview.cn;并告知一下使用的编程软件具体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上传一下您的测试程序看一下或者发至;并告知一下使用的编程软件具体版本 ...

我把触摸屏程序下载进去,在屏里面一切正常,操作记录设置都OK。但是离线模拟就是不行。是因为这个系列屏有部分功能不支持离线模拟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触摸屏程序下载进去,在屏里面一切正常,操作记录设置都OK。但是离线模拟就是不行。是因为这个系列屏 ...

这是我刚刚制作做操作记录设置画面,离线模拟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
我直接测试您的程序,离线模拟正常,效果还有软件版本如图
建议的排查方向,软件不要安装在中文路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