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3iP支持配方功能吗

楼主(2022-08-03):
新建工程选的MT6103iP,进去后,如截图,配方这里是灰色的。是设置不对,还是MT6103iP不支持配方功能?

网友:
不支持,MT6103ip可以使用RW地址实现配方;可以参考如下示例

注:软件中显示灰阶的功能,即代表程序中所选的触摸屏型号不支持。